影驰120g不认盘,显示satafirm s11

楼主(2020-03-19):
主控ps3111 s11

网友:
这是问题贴还是教程?修好了?

网友A:
群联PS3111主控的固态硬盘坏了怎么办,可以使用本修复工具来解决,内含群联固态硬盘的s11_unlocker,s11flasher,repairs11等工具,需要配合PS3111固件使用本站是有固件合集的,使用方法应该不容易,但内含教程可以翻译看看,对于群联主控的固态硬盘修复起来的确比较麻烦,没有慧荣主控的ssd那么容易,但如果找对找齐工具还是可以修复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联PS3111主控的固态硬盘坏了怎么办,可以使用本修复工具来解决,内含群联固态硬盘的s11_unlocker,s11flasher,repairs11等工具,需要配合PS3111固件使用本站是有固件合集的,使用方法应该不容易,但内含教程可以翻译看看,对于群联主控的固态硬盘修复起来的确比较麻烦,没有慧荣主控的ssd那么容易,但如果找对找齐工具还是可以修复成功的。

就是这个教程,研究了一天还是不行

网友:
我只能说 群联PS3111主控 坏的真他妈多·~好多宇瞻的盘 就倒在这主控上·~各种版本的S11主控刷机包 刷了也不管用。保修内还好些。过保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联PS3111主控的固态硬盘坏了怎么办,可以使用本修复工具来解决,内含群联固态硬盘的s11_unlocker,s11flasher,repairs11等工具,需要配合PS3111固件使用本站是有固件合集的,使用方法应该不容易,但内含教程可以翻译看看,对于群联主控的固态硬盘修复起来的确比较麻烦,没有慧荣主控的ssd那么容易,但如果找对找齐工具还是可以修复成功的。

我昨天就是按照这个,解锁了一下,现在凑合能正常用了,慢跑都是10ms,没有红块了  影驰铁甲战将120G

网友:
ps3111貌似没有合适的量产工具

网友:
这个解锁后,数据还在么?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A:
群联PS3111主控的固态硬盘坏了怎么办,可以使用本修复工具来解决,内含群联固态硬盘的s11_unlocker,s11fla ...

可以提供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