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7000 LA-E541P 无声音维修

楼主(2020-03-19):
    潮7000 LA-E541P 无声音维修  不认声卡

机子是8代 看了一下无进水 无维修 看一下无图纸   不认声卡先安装个系统 刷BIOS也是一样  好吧   声卡IC是ALC3240  在料板拆了一个过来 还是不认声卡 。因为没有图纸 找到声卡芯片定意 一个信号查吧 供电5V AVDD 几个大供电都 有了  哪大有可能是主桥之间 通信出了问题  无图也不好查 我电脑有一个小新310S-14ISK的图 LA-E221P 声卡用得就是这个ALC3240.9脚 HDA_SDOUT_AUDIO. HDA_SYNC_AUDIO. HDA_BITCLK_AUDIO. 这三个信号是进桥的.9脚HDA_SYNC_AUDIO 有3.3V 4脚HDA_SDOUT_AUDIO 5脚HDA_BITCLK_AUDIO 时钟 无电压.打阻值 9脚 500多欧 4脚 5脚 这两个脚无穷大.确定了是这两个信号的问题 从LA-E221P的图纸对比 这三个信号是有一个排阻出来 PRC4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机子是哪个排阻.看到CPU背面也有一个PRC4的排阻 量了一下到9脚 4脚 5脚 都是通的 330排阻,和4脚 5脚这边无穷大 排阻另一边有500多欧 立马更换这个排阻  换后声卡 4脚 5脚有了500多欧.进系统试机认到了系统 .
潮7000 有7代 8代 CPU机子 LA-E541P (1.0  2A )BIOS通用 已试过了因为我手上有两台 一台7代的客户在别此维修过 刷了BIOS 开机要30秒左右亮机  我手上有8代的BIOS  刷到7代上可以 亮机 速度也快 !这个BIOS论坛也好多 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排阻就坏了,用料堪忧呀

网友:
换排阻是电阻阻值变大了么

网友:
图文并茂,强大

网友:
应该是排阻变质了

网友:
机器好新 谢谢分享

网友:
机器好新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清晰,学习了

网友:
有可能以后是通病

网友:
分析恨透侧,修机8小时,码字8分钟,辛苦

网友:
同病机! 我这里已经修了2台了!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路过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这个机器还能上传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清晰

网友:
现在的机器用料很差,基本过保就开始话。

网友(2021-02-24):
现在的BIOS  越来越独特了,

网友:
牛B Plus,收获很多,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