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不触发通病 已解决。公布答案。但有个问题还有疑问~~

楼主(2020-03-19):
不触发的时候,这个15v是3v左右。因为是通病,论坛有很多,拆掉pr57电压恢复正常。

所以把pr57跟pq11 都换了,就可以触发了。
现在待机15V变8V 触发之后变15V。。。
不知道这个15v是待机的时候变15v还是上电之后变15v???

网友:
这种自举升压,看提供电压,开启信号和脉冲是待机前还是待机后

网友:
E1-471这机器还是难修。

网友A:
一般实测12V左右。8V偏低吧,可能哪里有漏电了,会不会不稳定。我一般是上拉公共点电压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实测12V左右。8V偏低吧,可能哪里有漏电了,会不会不稳定。我一般是上拉公共点电压过去。

但是等机器触发之后马上变1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等机器触发之后马上变13V了。。。

我理解为:没触发时处于弱振状态带载能力差,触发后变强带载能力就相应上升。

网友C:
15v变3v 升压问题或板层漏电 连接1M的的电阻 电阻阻值变了吗

网友:
15v 应该待机就有吧!

网友:
待机只有8v我觉得是对的,因触发后脉冲信号3V_DL的频率肯定会上升。此信号开机后表现出来的电压值应该接近5v,待机时候应该表现出2v左右的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待机的时候就有。。

网友:
是哪两个元件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v变3v 升压问题或板层漏电 连接1M的的电阻 电阻阻值变了吗

变了,然后我就是把1m换了,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路过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拆 pq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