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的晶振频率型号

楼主(2020-03-19):
一块华硕P8H61(不支持核显),开机复位信号无效、帧信号无效、卡代码97,查各路电压均正常,PCI插槽A15--3.3V,B16---1.6V均正常,检查晶振,发现桥旁边的两个晶振一个压差几十毫伏,另一个只有几毫伏,怀疑几毫伏那个损坏,但是两颗晶振已经锈蚀得无法看清型号,麻烦熟悉此板的大侠帮我说说这两颗晶振频率是好多,谢谢!

网友:
两个晶振其中一个应该是时钟晶振(都能触发说明时钟晶振是好的是有压差那一个),但另一个不知道是啥晶振,应该不是声卡的,因为声卡边上有一颗。难道是网卡?网卡晶振不会跑桥边上来呀!

网友:
今天把晶振表面轻轻刮了再擦洗干净,在放大镜下非常艰难的辨认出来了。图中下面个是14.318时钟晶振,上面个是25M晶振,两端电压只有不到0.5V,压差也只有四五毫伏,这个应该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