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各位大神,买什么风枪和焊台好?

楼主(2020-03-19):
买二合一还是单台的好?
买什么牌子的好?风枪用手持的还是其他的?小弟谢谢了

网友:
你是拿来做什么?

网友:
你要是买设备价格没有要求的话 建议你买快克的牌子 好使用 快克也有2合1风枪  也有单独的风枪如 857DW  957DW 烙铁 可以买安泰信 或者也可以买快克的

网友:
修手机风枪861DW,      风枪2008,  烙铁JBC          修电脑风枪快克857DW,烙铁高频快克

网友A:
修笔记本用快克990AD还可以,蓝天的板子、苹果一体机的板子上的MOS都可以吹下来,普通板子吹久了也不会糊。物美价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笔记本用快克990AD还可以,蓝天的板子、苹果一体机的板子上的MOS都可以吹下来,普通板子吹久了也不会糊。物美价兼。

谢谢回复,这个好贵

有没有经济实惠的

网友:
快克990AD还可以,蓝天的板子、苹果一体机的板子上的MOS都可以吹下来

网友:
安泰信或快客,858D就很好用。或者淘宝买个杂牌858D,用起来差不多,温度保持可能差一点

网友(2020-04-18):
快克或安泰信吧。别的进口牌子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