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短路的大概是哪里?

楼主(2020-03-20):
联想yoga3 14主板,测了一下是3v供电这里对地短路详见图片1。公共部分3v是正常的!有没有大神帮忙推测下大概短路原因!找了半天找不到短路点!

网友:
看看3V都是通向哪里,用烧鸡线试试不就知道了,实在不行涂点焊油,温度高了以后短路的地方焊油很定会化的,手摸芯片发烫的部分都重点看看

网友:
找不到点,干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