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Stream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20-03-20):
换了系统以后就不能用,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驱动都下载好了吗,如果是WIN10的话,在更新里面,把系统更新一下

网友:
系统没有安装好吧 可以尝试从新安装一次看看

网友:
我这有4台跟你一样的,没修好

网友:
说的很明确 换的系统不能用  那就再刷个系统或者装下相关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