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龙芯三号不开机

楼主(2020-03-20):
收到机器触发不亮机,简单测量RSMRST脚为高电平,断开EC的RSMRST脚与南桥之间的电阻再次触发已经是低电平,心想运气好就是EC了,先查EC条件供电AVCC为3.3v正常。复位 EC-RST# W-RST# VCC-POR# 3.3v也正常
时钟32.768正常
BIOS资料 CS脚波形不正常难道断线了?检查后没有断线3.3v正常

PWRBTN 也有跳变正常的
SLP-S5# SLP-S4# SLP-S3@ 都不短路
郁闷了很久放在那里没有管他,喝杯咖啡再说心想都正常只有三板斧先简单的来吧。
刷BIOS没资料只有把原机的资料读取尝试改下ME ,毕竟国产电脑保密电脑都是政府机关用的没有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上机一路小跑亮了。最后把BIOS奉上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A:
天玥-TR1171-3-龙芯3号-LS3A3000-LP

1.13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B:
什么情况?龙心也玩ME?

网友:
楼主这个玩笑开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龙心也玩ME?

me中文名字管理引擎,他是作为独立的模块加载到目标机器上的,可以执行远程操控,即使没有系统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intel是比较早使用在民用计算机上的,其他的大型设备包括服务器,路由器等可以托管的设备上一般都有me模块,只是一般人接触的少,不被认知罢了,商用机在十几年前就有了这个模块,现在商用机都有了,就是为了数据安全,一旦计算机出了问题,或者丢失,拥有者可以在网络环境下读取或者擦除数据,或者加密,龙心主打的就是国产安全,肯定有me模块,即使不叫me,但是也会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ME不是INTEL的标配么,人家AMD的就没有用,怎么龙芯也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龙心也玩ME?

amd好像没有me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中文名字管理引擎,他是作为独立的模块加载到目标机器上的,可以执行远程操控,即使没有系统的情况下也 ...

自己下载楼主的备份看看便是,很标准的功能实现,没见协议栈

网友:
龙芯资料来一波!继续啃汇编。。。。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中文名字管理引擎,他是作为独立的模块加载到目标机器上的,可以执行远程操控,即使没有系统的情况下也 ...

发了不少龙芯的PDF,高手可以分析下龙芯的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玥-TR1171-3-龙芯3号-LS3A3000-LP

两个1M的BIOS,这种怎么改ME?这种ME资料哪里可以找到。改ME关键地方一句带过,有点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