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手机不认卡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20):
  客户手机,无信号无服务,不认卡,不充电。

  我很认真地检测其他功能,正常,取下两个螺丝,卸下屏,取出主板查看,已经修过是二修,是换过的,而且还有一点歪,就是它了先干了吧。

  用钳子把卡槽剪开,剪断,拉开,慢慢清除干净,用常温锡拖一遍,记得不能太干净,要留点锡哦。

  找一块料板,而且要找一块拆过硬盘的料板,省事吧,拆sim卡座要倒着拆,就是板要倒着放,风枪400风速50吹卡座背面,均匀加热,大约10秒左右,用镊子轻轻取下,卡座很完美。直接放到板子上,加点焊油,旋风320,3档风速,装好以后,插入测试卡,放进后盖,等等开机,有了4G网络,拨打10086通了。

  现在修不充电了,直接找充电芯片就对了, usb供电5V,待机电压1,8V,usb充电检测,主供电,供电启动,充电降压输出,电池电压检测,充电驱动信号,cpu电量检测信号,全部都要一一检测,算了,老徐老师说过,有时要讲效率,先拆了再测,拿起风枪拆了,找了料板拆下一个装了上去,经测试还是吧充电,别浪费时间了,把U2也一块换了。

  再测试有充电标志了,充电数字也有了1.2,两个故障都修好了。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苹果7拆卡槽,在背面没有硬盘的情况下,风枪400度,10秒左右绝对下不来,20秒都下不来;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较真,较真我们就输了,不过写文章水份也不能太重了;

网友:
楼主功力很深厚啊  写的也很是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果然是个高手

网友:
对有时候就是直接换芯片   基本都是对应的芯片坏

网友:
那一坨坨焊油你们是怎么看出来高手的

网友:
修手机焊工最难了

网友:
嗯风枪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