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联想e450不上电,求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2020-03-20):
rt6585b一直有正常的待机电压+5VALWP和+3VALWP,桥的11个待机条件都正常,按压开关,瞬间产生+5s,+3s,+1.35vp,+1.5vsp,+1.05vs_vccpp,+vga_core是0.8v,没有0.675vs和+vcc_core产生。不知道接下来测试哪些条件,去判断,缩小故障范围!BIOS暂时没有刷新,感觉是电路问题。按压开关电流瞬间0.08左右

网友:
说不定就是没读取到bios呢   先刷一个也不费事啊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jxz2ww @zcyzcy8 @dou309 刷BIOS不行,请各位老师再提供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
0.08 建议看下RTC 电路 BIOS一般不是这个电流

网友:
这是没有0.67v和cpu供电导致掉电的,先修0.67v

网友A:
没有 0.675vs就是没有内存参考电压,你先找的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 0.675vs就是没有内存参考电压,你先找的看看

vtt电压最后开启,前面讲的其他电压出来后,瞬间掉电!不知道如何判断和查找原因

网友:
图纸参考,触发条件

网友:
先干BIOS,不行再想其他

网友:
修cpu供电试试 可能是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不满足 也许5V没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电压最后开启,前面讲的其他电压出来后,瞬间掉电!不知道如何判断和查找原因

加焊CPU后,风扇转动时间久了些,电流瞬间达到0.15A。如图所示

网友:
电流这么低是不是有的电压还没产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0.675vs就是没有内存参考电压,你先找的看看

用rt8207m代换原机内存芯片RT8231A,没有电压1.35v和0.675v,准备在深圳发芯片

网友:
量一下是不是显卡供电的电容短路

网友:
求E450的各个供电对地打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