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110m k桥短路

楼主(2020-03-20):
桥供电这个阻值,是不是桥挂了
华硕

网友:
是的 桥短路了 这个桥的1.05V供电芯片通病来着 喜欢烧桥

网友:
谢谢,在哪儿能买到这个桥

网友:
找个旧版拆安全

网友:
bga的干活,直接闲鱼卖料板出

网友:
一般都 搞不了,呵呵。能搞定的都是大哥

网友:
一块二手板拆100块,还费力换桥?

网友:
丢垃圾桶算了,一块主板最主要是桥坏了就丢了。就算回收一块坏板回来搞都比他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