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 版号 la-3571p 开机0.4A CPU 供电0.4V

楼主(2020-03-20):
联想F41 开机0.4A CPU供电0.4v
检测 :发现 cpu供电 拆掉CPU 是1.1 安装cpu 供电只有0.4v的电压、
先修通病吧、怀疑显卡拉低了、加焊了显卡 、故障依旧、插不插 内存故障依旧、
加焊了cpu 供电 有一瞬间 电流上去了、但是马上又下来了、
那就一点点查吧、cpu 供电芯片是 max8770  主供电19V 正常、en开启3.3v 正常、bst 电压4.4v 左右、偏低
经过检测发现VCC/VDD 供电也是只有4.4V 供电、正常是5v
那就查是谁导致的这个问题吧、
VCC/VDD是19/25脚 是待机5V 转换过来的、由电阻R214过来的、此电阻的阻值是0欧姆、经过检测发现对地阻值68、无疑了、此电阻导致的问题、干掉 直连
电流搜搜的上去了、上屏幕 亮机 此故障解决了

网友:
修的挺快,问题判断准,话说下手狠吗?

网友:
牛逼 稳准狠

网友(2020-05-05):
这家伙修的挺快,问题判断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