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喇叭无声音,外接有声音的曲折维修。

楼主(2020-03-20):
接手一台联想Y400,喇叭无声音,外接有声音,客户交代之前进过水,维修过。更新官方声卡驱动,换硬盘重新安装系统都不行。

拆机观察触摸板下面进水有维修的痕迹,主板版号NM-A141。

拆机观察才发现,声卡ALC269就在WiFi模块的下面,不用全拆就能看到
仔细观察发现声卡旁边的U73缺失,但周围都是有料的,看图纸也应该是有的,判断之前进水维修时候可能去掉了,没有元件安装,导致缺件,而这个正是关键的功放MAX98400.
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怎么办呢?
1,声卡本身ALC269集成功放,据说可以改电路。
2,手上有单独的功放小板,可以飞线改造。
3,发功放芯片,等待安装。
大致看了一下,1的难度比较大,不知道能不能成功。2的方法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这机器原装的喇叭效果非常好,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原来的效果。最后选择,发芯片。
等待三天,货到了,
安装第一个,没有声音,测量功放条件,供电,开启信号,都是正常的。
再换一个,还是没有声音,有点怀疑是不是IO有问题,论坛上看到说IO具有程序,可以静音。
看看别的比较复杂,还是简单的来吧,把最后一个芯片换上去。
开机,进系统的声音响起来了
淘宝的芯片有时候真不靠谱,所以一般都要多发几个,3-5个,没多少钱,不然真就误入歧途了。

Y400 NM-A140.pdf

网友:
好吧 纠结

网友A:
。。。我前天修了一个商家的Y400 整哭泣了 进水之后商家自己吹干了 可以开机了 就是喇叭没有声音 外接有声音 保存不了时间 WIFI打不开  尼玛我拿到手板子上到处发霉 洗干净之后 不开机了 尼玛 倒了血霉。。。中间各种处理 开机了 恢复故障  内置喇叭没有声音是因为CA2短路 和LA57开路 引起不能保存时间和没有声音 WIFI不能开启 屏蔽了20脚才好 哎 各种麻烦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修了一个商家的Y400 整哭泣了 进水之后商家自己吹干了 可以开机了 就是喇叭没有声音 外接有声 ...

这种进水机不报风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进水机不报风险么

对,进水机器,摔坏的机器提前讲好奉献,不负责恢复原始状态,你这个修好了还好,修不好还要赔钱吗?

网友:
本来维修就已经很难了 还被奸商使绊子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路过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没声音我换功放声卡芯片不行就算了

网友C:
楼主,下次不要买那么多芯片,可能你买一个的话,说不定第一次就搞好了

网友:
都是拆机件,我都是用一颗至少买上三颗以上,拆机件便宜多买点也不心痛,有弊也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次不要买那么多芯片,可能你买一个的话,说不定第一次就搞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  需要秒杀的本子

网友:
我都是用一颗至少买上三颗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