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昨天晚上同行拿来台式机,昨天太晚

楼主(2020-03-20):
昨天晚上同行拿来台式机,昨天太晚了,今天才修,主板是p8h61-m lx plus rev1.00, 说按一下开关,风扇转一下就没反应了,  以经验来说就是缺少某个电压,为了让大家看清维修思路,我详细的分享我怎么去找到这个故障点。虽然我我知道缺电压,但是还是打一下全板对地值, 发现主板并无短路现象,第二步我们就需要测一下全板电压了,个人习惯,我比较喜欢测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正常,再测cpu供电,cpu供电不正常,无核心供电,下一个测桥供电,正常。测完桥供电后发现pq18没测,测了一下没有电压,拿起镊子短接电源线绿线跟黑线,主板强制开机,再测pq18的D级1.04v,缺少1.04v电压,好的,找桥附近me供电借个电压过去。 1.05v电压 直飞pq18D级,如果跟我同故障的话,此地方无电压,可直接飞线,故障即可解决。修了十几分钟,算不得秒杀,发出来跟小伙伴们分享下维修经验。 高手勿喷了,我只是小白。 飞线图,亮机图,点位也截图了。小伙伴们可以参考下。可以的就给我点个赞吧。谢谢。

网友A:
修这个收费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收费多少钱呢

同行拿过来的。 收费70。

网友B:
之前台式机主板我已经放弃了,因为同行都是20-30维修,现在可以收70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台式机主板我已经放弃了,因为同行都是20-30维修,现在可以收70了吗?

应该是每个地方的报价不同,我这里是广东河源这边。广州深圳一般就是20~30块钱。我这边比较高点。我这边同行都是60 块70 块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台式机主板我已经放弃了,因为同行都是20-30维修,现在可以收70了吗?

我之前在广州的时候。也是20到30块钱一片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