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全无供电 逻辑流定位故障点

楼主(2020-03-20):
V星H55,所有USB口都无供电,待机和上电均无。
此故障没有用表测量,凭借空想修好的。
最后只用烙铁摘了一个场馆,故障排除。
展开一波逻辑流:
首先,可以触发和上电,排除5VSB和5V短路可能。
usb无供电,截图纸如下:

所有的usb口,每个旁边都有这么一个8脚切换芯片。用于切换5VSB和5V给usb供电。
不可能是这个坏。也不可能是ESD静电芯片坏。这2者坏的话,会导致单个usb无电。
同样,输出的RUSB-VCC也是每组独立的,一个短路,会引起一对USB口无电,不会引起全无电。
共同的控制信号,发现2个:5VDRV1_EN和usb_mode
UP7535,百度搜不到任何资料。发现这2个信号,都叫EN。懵逼。
——————————————————————————

假想原理如上,
假设待机时,5VDRV1-EN为低电平,5VSB直连RUSB-VCC
待机时 5VSB为usb口提供供电。
上电后,5VDRV1-EN为高电平,5V直连RUSB-VCC
待机时 5V为usb口提供供电。

5VDRV1-EN来源如上,受控于Q7和VCCGATE,VCCGATE源自于IO
手绘简图如下:

5VDRV1-EN信号坏有以下3种情况:
a.5VDRV1_EN永为低,则5VSB→RUSB-VCC,5vsb不管待机还是上电,是一直有的,那么USB口会一直有电。 ×排除
b.5VDRV1_EN永为高,则Q7坏,表现为待机时USB无电,上电后usb有电。这与故障表现不符合。×排除
c.5VDRV1_EN逻辑混乱,跟上面的假设刚好逻辑相反,待机为1,上电为0
待机为1---→Q7烧断(假设bc击穿,be断),上电为0---→Q7击穿(bc击穿,be击穿),
Q7不可能同时处于这2种互相矛盾的损坏状况。×排除
所以:5VDRV1_EN不可能引起usb无供电。
——————————————————————
同理,假设Q7是正常的,那么IO71脚异常,这个不再推断。概率较小。

至此,故障锁定在usb—mode信号上。
图纸如下:

sys5vsb—off 通过Q55场馆,控制usb—mode。
故障大概率定位在Q55。

一烙铁下去,Q55摘掉,usb口全部恢复供电

网友:
我以为是什么散热器呢。。。

网友:
从图纸上看U8开记脚 就是usb—mode,S3是待机电压开启。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经验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