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识别难,拷贝速度奇慢

楼主(2020-03-20):
以前的老硬盘,加了一个移动硬盘盒做的移动硬盘,没摔过,没拆过,一周前还能正常使用,前几天连接电脑发现识别不了,偶尔能连上,但是拷贝速度只有100多k,换了一个新的移动硬盘盒还是这个样子,里面有60G的照片,是小孩子从小到大的,想拷贝出来,求各位指点怎么办

网友:
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开盘数据恢复,最好别再通电了,以免损伤盘片

网友: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
严重坏道盘,没MRT或PC3000不好整,找当地专业数据恢复看看吧

网友:
当地没找到专业恢复数据的
坐标驻马店市区,谁知道哪家专业?

网友:
求助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现在发现西数的硬盘都坏的奇怪,家里三块盘摆在抽屉,一年不动都坏了,慢扫全是坏道还装不开了系统,分好区装了系统过几天又丢盘

网友:
你可以去b站 里面有恢复数据的up主给up私聊 将你的硬盘寄过去进行数据恢复 不过价钱不便宜

网友:
你的移动硬盘盒是用的usb3.0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现西数的硬盘都坏的奇怪,家里三块盘摆在抽屉,一年不动都坏了,慢扫全是坏道还装不开了系统,分好区 ...

你自己没有保护好硬盘(放置不动硬盘有要求的)!

网友:
现在主要是设备太贵。。好多都改行做别的行业了。。买不起设备 设备估计在5W 朝上MRT

UDMA 的话 估计得10左右吧。。。

网友(2020-04-26):
用MRT修复一下启动慢,就OK了

网友:
慢慢COPY 最省钱啊,实在不行,找专业的人搞了

网友(2020-06-07):
如果检测没坏道那些,就修一下02模块的通病

网友:
来   打包发来给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