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白屏果重启

楼主(2020-03-20):
客户说摔过就一直重启,单板开机一样,保资料刷机可以刷过。音频拆下重植了,底下也不掉点断线。开机白苹果到最后感觉要出输密码的时候重启,按home键有震动,重启电流到600多毫安回200。接下来怎么办?

网友:
不保资料全新刷机试试,一般都好了。

网友:
不用刷机 也可以解决的

网友:
一般摔过的出现 可能是某个小电容短路了。或者某个地方虚焊了。 最好是先 单板加电,看看是否漏电, 看看开机电流,通过开机电流来找问题, 采用感温法,看看是否有某个区域发热,。在发热的区域熏松香锁定发热的元件,如果是电容,拿掉就好了。。

网友:
发财小电感试一试 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