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炫龙炎魔T1青春版(NTSN1531价值300块的图纸首发)、联想进水V330-15(17807-3)

楼主(2020-03-20):
此贴可能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肯定辣眼睛,说不定还能混多个优秀精华帖子,具体什么效果,看各位的了~~鸣谢:某群的大佬(不愿留名)

笔记本病号1炫龙炎魔T1青春版 NTSN1531  VER:4.0(含图纸

现象:大短路
维修过程:
1.插电大电流,心里面那个飘~~~果断拆机,发现
2.果断拆除,发现公共点还是短路,然后烧鸡1小时,硬是没烧出来~~

3.反反复复的拉高电流,硬是没找到短路点!然后用最笨的方法,拆!对就是拆 ......够干净吧!背面图忘记拍了,反正也是电容都拆了~~但是还是没找到短路点!!! 已经开始考虑改行了~因为公共点短路都修不出来,还开什么店!嗯?
4.上面的过程至少花了3小时.....后来想去找图纸,发现没有,因为想看看图纸公共点还连接什么东西,是不是有什么忘记拆了。。。得知此板没图纸,都是参考,我男神元宵大哥也没得买(不让他包修好,都没),辗转反复的拉电烧的过程,收到了一个师兄说有人有,要卖300块钱,当时我都开始报价给客户了,确实想买图纸了.......只是来了一发转折,偶遇到了我的指路人:xxx。。。。 然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5.得另一人的指点,加上我大佬说,此板子还有个短路通病,而且有图纸,免费送我:显卡供电复合管的板层短路 ,然后挖开,确实是发现黑的,心情一下子又开心了...
6.但是最终板子这样了
还是没找到短路点!!!给跪了。。
7.最后跟客户报备,板子废了,不能修了,只能换,客户同意了,然后我抽出了我珍藏已久的杀猪刀!!!是的,因为过于残忍,不好意思发图了,我直接把显卡部分一整块给剪了!心想着,不找到短路点,不服,反正不修了....
8.事实证明:确实是剪断了一大片,连显卡都剪了,发现不短路了,证明此板子确实是有MOS复合管短路引起此位置板层短路现象的通病(显卡供电后级不短路,对地有阻值,不是显卡核心引起)
9.盖白布丢垃圾桶,等快递下一台!老子强!不改行....
笔记本病号2:联想进水V330-15(17807-3)
现象:清理进水腐蚀位置后,上电触发电流到0.3A左右掉电
维修过程:1.没图纸,但是有许总发在论坛的高清无码小图片,对照着测量,发现3 5v都正常,一般触发掉电的,进水思路,我以前也发过一些帖子,确实是要去考虑二级转换电压是不是没产生,但是局限与没有图纸,只能用掏出我的XR开10倍照相机看看,把霉点和发黑的电容拆除,电阻等原件补焊
2.上电发现电流跳动到0.25-0.3A不动了,也不掉电了,测量发现全版电压,除没有显卡供电之外已经正常,emmm...很熟悉的感觉,我在另一张进水的联想维修帖子上有写,只是刚刚好相反,那个机子是除显卡供电有,其他供电全无,很是奇葩,然后参考此芯片引脚,发现这个板子缺失显卡供电开启
3.打显卡电杆,及ISL62771供电、上下管控制信号脚对地阻值,正常,证明没短路,然后移花接木进去一个开启电压,上电后发现显卡供电能产生,证明PWM电路没问题,接着跑线路,跑1小时,没发现从哪里出来的开启信号,也没见到有经过进水部分的原件,但是有几个小芝麻管的G级是和ISL62771的开启脚位有连接,按照联想的一贯作风,显卡开启EN信号一般都是与EC或者桥有关,进过电阻上拉得来,然后这个信号还会与其他电路有联系,这个各位可以参考看看联想的NM-A361可以发现
4.那几个与显卡开启信号相关的芝麻管,确实是离EC及进水位置很相近,但是没图纸,没资料,确实无从下手;但是天无绝人之路,用最笨的方法,加热烤板子,烤一下进水位置,哦豁!亮机了
5.把板子凉一下,上电发现又回到解放前.....但是至少能得出一个维修方向了:锁定进水位置的板层过孔、电容、小管子、电容电阻、及芯片引脚应该是有不良连接,所以,干吧~ 把东西翻起来,重新加焊....
6.嘿!当把一个管子翻起来,发现管子地下有个过孔的表层线腐蚀了,修补一下,然后把刚刚翻的时候看到底下发霉的电容电阻全换了(虽然表面刷干净了,但是底下发霉的,可能会漏电了,或者是电阻阻值变了)
7.装机收钱
再次诚谢我大佬

 会员1587082300鑫豆2026-3-12 16:10
 会员1164373300鑫豆2025-2-9 14:43
 会员41140300鑫豆2024-12-23 11:12
 会员680169300鑫豆2024-11-19 15:24
 会员1346977300鑫豆2024-9-30 09:49

网友:
终于有个图纸参考了,炫龙炎魔的保有量还是挺大的。学生党最爱,但是也是烧供电烧的最惨的机器

网友:
我来啦! 贤贤

网友:
怎么首付,都没人看了....

网友:
精神可嘉   显卡是不是有用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路过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A:
我很想看看你残忍手段后的主板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看看你残忍手段后的主板样子!

脑子幻想就行了,已经丢了,看着就心烦....反正是惨不忍睹

网友:
这个首发帖子,怎么能沉呢?

网友:
这个换板是最好的选项

网友:
牛逼。。这个好像很容易烧

网友:
这是雷击了还是自然损坏啊   烧这么厉害

网友:
炫龙炎魔T1青春版 NTSN1531  VER:4.0(含图纸

网友B:
垃圾机器不想说了,这个机器短路是通病了,烧就烧死一大片!什么时候把我电脑里面的图子拷贝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垃圾机器不想说了,这个机器短路是通病了,烧就烧死一大片!什么时候把我电脑里面的图子拷贝走了

.......

网友:
这机器有图了吗,以前都是盲修

网友:
这个图纸,好难找,经常摸着修,这次方便了

网友:
看楼主就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网友:
终于有个图纸参考了,炫龙炎魔的保有量还是挺大的

网友:
感谢大佬提供的图纸

网友:
挖坑打法,技术高啊

网友:
楼主图纸非常好  我只是遇到一个广达的惠普 5v短路 电流到10安都没烧出来 拆了很多也没好 只能判断板层短路

网友C(2020-04-20):
我也修到一台公共点短路,拆了一大堆最后拆到vga接口旁边的nb675才没短路,后来装上另一个675公共点又短路了,应该不是675的问题,量了675脚位5脚vddqsen短路,和2脚3脚LX1 LX2短路,lx1lx2关联的电容也拆了还是短,5脚电容也没装,有没思路

网友D:
太给力了 你300买的图纸 我花5毛就下载到了 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太给力了 你300买的图纸 我花5毛就下载到了 感谢

看来 你没看完帖子 ~~  匿名大佬送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到一台公共点短路,拆了一大堆最后拆到vga接口旁边的nb675才没短路,后来装上另一个675公共点又短路 ...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办法,这种新的电路,不能直接烧公共点的--,分开烧,对应电路进对应电压~~~ 尝试了一台机子,好像是能用,但是不知道别的机子得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 你没看完帖子 ~~  匿名大佬送我的...

我修了好几台这个机器了 今天又接一台  公共点短路 看了全板公共点小电容没有变色等情况 有可能显卡供电的管子烧了 明天去拆了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
这个图纸确实很需要的,很难找啊

网友F:
这里烧穿是个通病了,我刚修过这板。同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烧穿是个通病了,我刚修过这板。同样的毛病

下次再遇到这个机子短路的,我直接不修了---  看着都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到一台公共点短路,拆了一大堆最后拆到vga接口旁边的nb675才没短路,后来装上另一个675公共点又短路 ...

我的短路也是这个芯片短路 我拆了不短了 换上了一个芯片 可以显示但是加载显卡就黑屏 重装系统独立显卡驱动也打不上 估计烧这个芯片大电流进显卡导致显卡坏了 机器现在能显示了 看下客户用集显愿不愿意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短路也是这个芯片短路 我拆了不短了 换上了一个芯片 可以显示但是加载显卡就黑屏 重装系统独立显卡驱 ...

是啊,FBVDDQ_MEM追查就是进显卡的

网友:
可以,终于还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哈哈 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