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不显

楼主(2020-03-20):
这几天,我们湖北疫情刚解封,我店里笔记本堆成山了,每天十个的送来要修的,我现在头还是闷的,每天加班到十点半,还是修不出来,话说正题,联想Y700笔记本,开机无限重启,拨内存不重启,这症状,一般我都会刷BIOS,找联想售后搞的BIOS,分离出8M的刷了后,插内存不重启了,可是会0.8到1.2之间来回的跳,又下载了月饼老师的BIOS,刷了后还是一样,此机两个BIOS,还有一个4M的,月饼老师没有发,我备份出来竟然是空BIOS,问下修过这机 子的,这个4M的BIOS是不是空的呢,进WINHEX全部是FFFFFFFFF,没有别的码,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呢,还有联想官方的BIOS我只能分离出8M的,4M的因为我备份是空的,没办法分离

网友:
可能我不会分离,我只会有备份的根据备份的BIOS来分离,如果没有备份的BIOS,请问如何分离官方BIOS,这个4M的如何分离呢

网友:
刚刚花了10分下载了一个有双BIOS的,结果也是空的,表明这个机子的4M BIOS就是空的装不装应该都不影响

网友:
楼主是高手、、小白看看

网友A:
楼主湖北哪里的,加个微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湖北哪里的,加个微信呗

湖北襄阳的

网友(2020-06-27):
我这有个这机器,开机0.2A 测没有CPU 电压  一点都没有 不知道什么问题  电源接口和主板插接处电源口烧坏了  主板不短路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后来怎么解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