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无基带问题

楼主(2020-03-20):
补了地线  基带电源底脚阻值也正常  重做了基带还是不行  是不是基带本身坏了?  老哥们有什么方法判断吗

网友A:
电阻电容没问题 先换基带芯片  不行再检查在基带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没问题 先换基带芯片  不行再检查在基带电源

高手!请问师承何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没问题 先换基带芯片  不行再检查在基带电源

牛鼻plus 基带cpu都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鼻plus 基带cpu都能换

他应该是想找个确定好的id板基带CPU焊上 刷机信号那里显示的正在搜索不是感叹号无服务 就是基带电路正常 就可以确定原机基带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请问师承何处?

他应该是想找个确定好的id板基带CPU焊上 刷机信号那里显示的正在搜索不是感叹号无服务 就是基带电路正常 就可以确定原机基带CPU挂了

网友:
测重要的几个线路如果没短就换基带电源,接线,如果短了就拆基带电源测试还短就再拆基带,不短了就可能基带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