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ix-3217u主板进系统不显示求助

楼主(2020-03-20):
别的都没有问题,跑码也正常,进bios也显示,就是进系统不显示,小板子没有显卡插槽。大神给指导下哪里能出问题,bios刷了也一样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就能显示,装上就不显示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显示器和信号线有问题???试下HDMI看看

网友:
显示座5v电压不正常,试了下hdmi把显示器hdmi口也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