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很久没回母校了,今发个联想ThinkPad S3-S440显示屏没背光

楼主(2020-03-20):
在母校找了个图纸
发现背光供电是由适合器转换后直接过来的,但经过上图的电阻就没电压了。在主板上找到电阻如下图
拆下来测果然是断了。就上网找了一下这规格的电阻。买回来还是不太一样,不过问题不大能用,就是看上去有点丑。
插电亮屏成功修复

同学们觉得可以的话就帮忙点个赞呗。

网友A:
厉害我的中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的中国

:daxiao:中国国强。人当然也要强

网友B:
废屏上拆个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屏上拆个保险

没有废的,现在很少修了

网友C:
直连也可以吧,只是一个保险

网友D:
细铜丝干上

网友:
一坨锡就搞定了!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连也可以吧,只是一个保险

应该可能。但心想是领导的电脑,还是搞个电阻回去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细铜丝干上

应该可能。但心想是领导的电脑,还是搞个电阻回去好一点

网友:
看到ThinkPad有图有真相本想是个盖章贴,谢谢楼主分享案例。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路过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印字标明是F,那就是保险,不是电阻。保险和电阻区别大了。最好还是更换规格相差不大的保险补上为好。

网友:
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电阻,保险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
这一个电阻上网买会不会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