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3-20):
机型:联想G485
板号:LA-8681P  REV:1.0
故障:开机没反应 没有电流

测公共点0V,无短路,明显没有过隔离保护,工作条件一路测下来(具体过程不说了,
迅维教学说的很详细,典型电路),发现BQ24727的ACDET电压0V,很明显不对,再测分压
电阻,pr314  pr317发现PR314无阻值,果断更换。

上电发现大短了,赶紧电压调到3V,摸吧,老师傅一摸一个准,电容短路,拆。
再上电测ACDET正常了2.8V,公共点19.6V
,也正常了。内存插上  屏接上,开机,显示。维修结束。

网友:
大短机器的手摸,也称摸金大法,小白维修最喜欢的。

网友:
师傅维修高手啊。

网友:
摸背面好点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说的就是你咯!

网友:
最近修了几台大短的,都是直接找到变色的电容,有些是在贴纸下腐蚀了。

网友(2020-05-18):
摸机大发,学习了

网友(2021-09-06):
电阻没有碰到过,下次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太厉害了吧 一个电阻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