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706外接不显示

楼主(2020-03-20):
a1706 七代i5苹果pro usb-c接口 客户说外接投影不显示图像,用我的小米转换器也不行,但是usb是可以用的,和客户说主板问题,报价800,同意了,开修,看图纸信号是通过雷电芯片管理的,在铁罩子下面,用风抢小心吹下铁罩,测试雷电芯片的周边电容,阻值只有5欧姆,应该是雷电芯片坏了,雷电芯片型号是JHL6540,淘宝定了一个全新的40元,回来装上,开机测试,完美投影!收钱。附上图

网友:
这操作很6啊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是植好球的还是自己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是植好球的还是自己植?

值好球的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路过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B:
能报价800 都能换个小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报价800 都能换个小板了吧

在主板上,大哥,难道整个主板给他换掉?

网友:
楼主的手工厉害呀

网友:
喔,能买到植好的就好。我之前买料板的自己拆了植球,没有钢网搞得怀疑人生去

网友:
你这板型应该是A1708

网友C:
这个板型不是a1706的,应该是1708的吧

网友D:
这个机器管理CD升压芯片的那个Bios你换过没有、

网友E:
这个机器管理CD升压芯片的那个Bios你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管理CD升压芯片的那个Bios你换过没有

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管理CD升压芯片的那个Bios你换过没有、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型不是a1706的,应该是1708的吧

是的,我型号搞混了。

网友:
额   这个价格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