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55E510E-8S51开机画面显示后黑屏

楼主(2020-03-21):
创维55E510E-8S51开机画面显示后黑屏,按键,遥控均无反应。
拆机测逻辑板供电12V在正常显示时没有问题,黑屏后只有3V左右,
测无短路,无明显发热元件,断开两条屏排线,故障现像依旧。
向前查电源板,给屏的12V输出确实有问题,由于没有图纸,只好
电源板给屏供电附近一通乱测,发现R566阻值变化极大,果断换一个。
通电显示正常,但画面停在开机画面不动,清除一下数据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