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焊盘救助

楼主(2020-03-21):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想更换cpu,拆了后,处理焊盘,用锡取线托平了焊盘后发现有一大部分焊盘发灰色,也没有掉点,这样的焊盘如果直接焊上新cpu会不会出现不连锡的现象呀,怎么处理,上锡也不好上。图片如下。谢谢大家给点建议。对了这些灰色的焊点怎么形成的来呀。

网友:
用低温焊走一片

网友A:
烙铁加锡全部走一遍,焊盘不需要用吸锡带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加锡全部走一遍,焊盘不需要用吸锡带拖。

好的谢谢

网友:
用尖一点的东西刮一刮 用点细焊丝 一趟就可以了

网友:
用锡浆拖一遍 亮瞎眼

网友:
助焊剂高温氧化上去的,用刀轻轻刮开表面到发亮就能上锡

网友:
找个手机cpu拖一下

网友:
一般我都用浆350拖一遍,不用吸吸线

网友:
这个是氧化了

网友:
清洗干净后直接焊接没毛病,有时候有点灰正常,因为用吸锡带托得太干净了,导致低温锡也不好上。

网友(2020-05-11):
用低温锡拖一拖,就可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加锡全部走一遍,焊盘不需要用吸锡带拖。

你们换U都不用拖吸带拖焊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换U都不用拖吸带拖焊盘吗

不用拖

网友B:
不用拖?那你们用多大的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拖?那你们用多大的珠子

钢网标着多大的珠子就用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