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手机无面容、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21):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无面容、不充电

  客户描述说充电器插尾插不充电,可以听音乐,连接电脑,无线充电只能充到80%,换屏幕后无面容识别。

【故障分析】:
            无线充电能充电到80%,有线充不了电,能连电脑。有可能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导致的,换屏幕后无面容,有可能是听筒排线弄坏了才导致的。

【维修过程】:
             接到机子,用无线充电是可以充电,只不过充不满电,有线充电直接无反应,没有充电图标,可以连接电脑。

  首先排除外配造成的,更换故障依旧,拆开机子,拿下主板,分层,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充电电感已经破裂。

  直接拆掉电感更换。

  更换好电感,上测试架测试发现还是没有充电反应。

  机子可以连接电脑,证明USB芯片没问题,那么故障可能就在充电芯片方面,更换充电芯片U3300   故障依旧,拆开芯片,打焊盘对地阻值,发现A4脚位PP_VBUS1_E75_RVP_R  对地无穷大。

  此信号是经过R3360电阻通往USB芯片 U6300,测量R3360别一端对地阻值正常。

  测量电阻的阻值发现变成14.97千欧姆了,电阻变大,造成信号不正常。

  直接挑掉,更换一个好的10欧姆的电阻。

  上测试架测试,充电恢复正常。主板接下来贴合。装机测试面容不能使用,检查中发现听筒排线折断了。

  直接更换听筒排线,搬距离感应模块和环境感应模块过好的听筒排线,不然面容修复了,原彩功能用不了。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面容恢复正常,充电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 充电电感损坏,还有R3360 电阻损坏造成的不充电,还有听筒排线折断导致的无面容。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非常给力啊,学习了!!

网友:
简单,易懂,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