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通病捡漏

楼主(2020-03-21):
联想IH61M VER:1.0
这板子19年上半年修过几块,再也没有遇到了,
今天一不小心又遇到一台,某园的老师送来,
说开机电源灯亮,显示器不显示。拆开一看这板,我笑了,
这不是又捡到了。让客户1个小时后来拿。
拆机后,风枪直接把Q3吹了,上电正常显示。维修结束。
顺便把BIOS备份下来了。。。
联想IH61M

网友:
谢谢分享出来,下次见了就收钱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一样的情况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能说说,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这种我也喜欢,

网友A:
这个主板修真过几片,,,,Q3是什么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修真过几片,,,,Q3是什么信号??

双二极管。。。。。。。。。

网友:
请教是把BIOS吹下来备份?

网友:
朋友-这是啥都没有,难道让我们小白猜

网友:
不用Pe里面的装,随便下载一个恢复软件,装吧!每次恢复自己的系统,都这么干。没有任何第三方应用

网友:
这节奏我喜欢。直接干,要不现在生意实在太难做。

网友:
郁闷啦,手机点了什么什么鬼,直接扣了我5积分

网友A:
这个Q3是4个二极管吗??

网友:
Q3去掉,不补上完好的而空着?

网友:
俺们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还想差了点什么?<具体>

网友:
是内存不上电嘛?

网友:
有板修就是学得快些呀,我的H61至今不过代码97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最好补充下什么故障?Q3是什么元器件 管理控制哪部位

网友:
直接干掉 不用补上吗

网友:
看样子是哪路的PG信号,这个要对照图纸查了。

网友:
直接去掉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这个板子这个问题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二极管。。。。。。。。。
不是双二极管吧 应该是双Nmos才对 7002的双mos 1和4是地来着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Q3是个什么鬼 楼主解释下

网友:
这Q3好像是控制CPU供电开启还是VRM-GD的信号来的,短路了就会拉低信号

网友:
换了就可以吗?

网友:
这真的是经验!

网友:
pgood复位信号。

网友:
q3拆下来就完了么?不需要再更换芯片就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
最好能说明下是什么信号或是电压影响的,好多人还没开始就找通病。这是恶性循环

网友:
板子上有些开关管设计来不是开启用的而是关闭使用的,所以直接干掉没问题。能开就OK,关不关无所谓,只要电源能关就行了,家用PC睡眠功能待机功能基本没用.

网友:
这是这个板子的其中一个通病,可以秒杀。

网友:
这个是边上的一个电阻坏了吧。0.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Q3是4个二极管吗??

你这老师机在这里刷分,高手就是会装B

网友:
要是把原理再说一下就完美啦。

网友:
臺機主板怎樣測試電流。

网友:
通病就是用来测试的

网友:
楼主引而不发。Q3是个什么功能,起码说一句吧

网友:
六脚的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