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掉电维修

楼主(2020-03-21):
N年没发帖子了,今天闲来无事发一个主板维修案例!

接手一同行一片M5A78L-M LX3主板,由于此板用在机器上接了专用设备,所以同行说必须修起来,转入正题:
此板故障为触发跑马大概5秒左右掉电,不插内存跑EE插内存跑2A。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掉电后此板不能再次触发,必须断电5秒后才能再次触发!

检修步骤:
1、查开关电压,实测此板为正常3.3V
2、查温控电路,主板的热保护功能,去掉保护还是一样

3、检查IO的各路电压检测,如果电压检测异常会导致掉电,实测都正常
到此时基本检测都正常,维修陷入了困局中,点了根烟,拿出三板斧的招数,加焊了EPU管理芯片,无果!此时想到掉电后不能触发,这个是不是一个忽略了的一个故障点呢

既然不能再次触发就按照不触发的思路再检修,跑了一遍时序(省略1万字),最后发现猫腻,IO发给桥的PWRBTN居然只有1.2V 这里是由一个822排组上拉,华硕的自然都想到822,果断换之,结果一万个艹泥马还是一样,只能出大招了,干掉IO再次测量3.3V出来了,证实了不是桥拉低了PWRBTN,找来一片料板换了IO,通电一路小跑故障解决!

发贴不易,维修更不易,望大老们多加加分,谢谢!

附上点位

m5a78l-m lx3.fz

网友A:
换io还是有难度,前几天换了二个io都失败了,总是对不准,手也抖。

网友:
不错,先收藏以备不时之需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还是有难度,前几天换了二个io都失败了,总是对不准,手也抖。

难怪你是初学者,这种IO真是分分钟钟

网友:
老师傅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还是有难度,前几天换了二个io都失败了,总是对不准,手也抖。

用洛铁焊好位置,即使几个脚焊在一起都不要紧,后用风枪,最后用吸锡线清理,可以完美焊接。

网友:
昨天有废了一颗5538d,淘宝14一片。伤心

网友:
正好需要,收藏下 一步一步学习中。。。

网友:
有时候io故障会引起电压偏低不正常

网友B:
请教,拆下io,3伏怎么出来?不是io发出的吗,上拉电路的3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拆下io,3伏怎么出来?不是io发出的吗,上拉电路的3伏?

3V 上拉嘛,拉不起来就是有东西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