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平板3不开机

楼主(2020-03-21):
小米平板3不开机
故障机型:小米平板3
故障现象:充电导致不开机
客户描述:用其他机型的充电器充电后就不开机了。

拿到手先加电测试,加电不漏电,按开机键只有很微弱的开机电流。由于是充电导致的,首先还是检查充电电路。
仔细观察,充电IC型号BQ24296M有明显烧糊的痕迹,测量IC周围的电容的二极体值,发现15脚对地短路。
为了锁定损坏元件,在充电IC周围熏上松香,直接在15脚相连的电容上加2V电压,充电IC上的松香融化,确定为充电IC损坏。
  在步步高手机料板上找到此充电IC,替换掉损坏的IC,顺便把旁边有烧糊痕迹的电感一起更换掉,此时已经成功开机。
测试一下各项功能,发现还不充电。拆下充电尾插,已经严重变形,更换一个,充电ok.
此案列是因为插坏充电尾插导致短路而损坏充电IC引起的不开机故障,尾插焊接的时候要把排线悬空,要不然尾插的4个立柱会焊不到位,导致尾插接触不良。

网友:
感谢分享,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