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9X(HLK-AL00)进水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

楼主(2020-03-21):
故障机型:荣耀9X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一下然后黑屏
  首先测试故障,开机出现华为LOGO后就黑屏,与顾客描述故障相符。拆机观察主板比较靓,有轻微进水痕迹,只有显示座周围稍微严重一点,其他地方只有少许腐蚀痕迹。拿新屏测试,还是一样的故障。
  观察显示座没有发现腐蚀的针脚,用镊子拨动针脚,也没有发现有松动。怀疑是主板上有腐蚀短路,开机过程中自我保护而引起黑屏。把主板上有腐蚀的屏蔽罩打开,仔细清洗还是没有解决故障。用电源供电,发现手机黑屏过后,电流没有归0,依然有正常的开机电流,再次把故障锁定到显示电路。
  仔细测量显示座每根脚的阻值,发现最边上的焊脚,二极体值一会儿500一会儿700,看来问题已经找到,刮开引脚,镀上焊锡,手机已经能成功进入待机画面。

网友:
学习了,修进水的就得要细心才行

网友: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进水机只要不是很严重都好修的

网友:
拆机先用三板斧

网友:
这种问题 不仔细容易走弯路

网友A:
我这里,屏幕针脚附近水渍腐蚀,开机屏幕很暗,能修吗。,费用得多少啊

网友(2020-04-30):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屏幕针脚附近水渍腐蚀,开机屏幕很暗,能修吗。,费用得多少啊

查灯光通路和背光升压电感

网友:
楼主很细心!观察很仔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华为的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的用点心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不错!搞得很仔细

网友:
牛b,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