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5A短路维修

楼主(2020-03-21):
插电5A大电流,测量公共端发现有短路,烧机找到击穿的电容,测量第一和第二MOS管,发现第二MOS管4423被击穿,料板上找到一个第二MOS管4407,都是三进四出直接换了上去,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电容短路后 一般前面的第一或者第二个MOS管都要挂  不上电池倒是无所谓  遇到这种问题 只需要一次就记忆深刻了

网友:
我发先现在的机器只要是大短路都喜欢烧隔离管啊,必须换掉,直接连不能上电池

网友:
就喜欢修这样的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