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113芯片pdf或引脚定义

楼主(2020-03-21):
一块HIS 270X显卡核心辅助供电MOS上管烧,更换后测量G级对地阻值无穷大,测量G级到驱动芯片2脚无断线,2脚对地也是无穷大,怀疑芯片坏了,买了2个新的,测量对比阻值,发现2脚也是无穷大,19脚连下管g级阻值500多正常,对比显存的驱动芯片(不同型号),上下管G级阻值550,500,正常,由于找不到AM113此芯片的pdf,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跪求大佬来解答,G级悬空不敢上电啊,急急急~~~

网友:
翻遍了百度都没找到,看来这东西很稀少啊

网友:
还是大佬们也没碰到过这个芯片

网友:
别沉了,自顶下,期待大佬出现

资安通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前来围观、、、、、、、、、、、、、、、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论坛里有 R9 280X 的点位,不过里面只有 AM113LN 的脚位名称,功能啥的,要和其他类似芯片比对,我不懂显卡的

网友(点评):
兄弟不懂显卡还看这玩意,不要谦虚啊,还是谢谢你啊

网友:
每日一顶,越稀少的资料越珍贵

网友:
日一顶,越稀少的资料越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 R9 280X 的点位,不过里面只有 AM113LN 的脚位名称,功能啥的,要和其他类似芯片比对,我不懂显卡的

前辈点位图是app里哪张啊,还是在论坛自己下?

网友B:
手上有个280X的,也是这个芯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280X的,也是这个芯片,希望能帮到你。

兄弟能不能发我一份280x的图纸?fengfei2010@163.com,多谢

网友:
每日一顶,期待大佬现身

网友:
每日一顶,期待大佬

网友:
每日一顶,直到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280X的,也是这个芯片,希望能帮到你。

thanks

网友C:
进程更新:
在lx5815等老哥们的线索帮助下,终于把1V的供电搞出来了,可惜卡2A,检测不到显卡,果断加焊了核心,还是卡2A,用集显带此卡进系统,直接黑屏卡死,难道核心坏了???打算重植下看看,本人没有BGA设备,打算用加热台+土炮来个手工BGA,发现玩这个比游戏好玩,哈哈

网友(2020-08-20):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280X的,也是这个芯片,希望能帮到你。

你好,请问280x的 全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程更新:
在lx5815等老哥们的线索帮助下,终于把1V的供电搞出来了,可惜卡2A,检测不到显卡,果断加焊了 ...

你好,我的也是希士270x 辅助供电有问题,我这卡是上管S(下管D)短路,根据2楼大佬的图纸判断为电感旁边电容正极短路,请问,这个正极的电是从哪里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