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550 TI 1G 显卡屏蔽 C通道

楼主(2020-03-21):
华硕 550 TI 1G 显卡屏蔽 C通道

哪位大神帮帮我 谢谢了

网友A(2020-04-26):
弱弱问一句,技嘉的78LMT-S2好修嘛,我手上有7、8块,自己只搞好了2块,还有些板子是电源全出,时钟全有,PG也有,出复位,不跑码,刷了BIOS也没好,求思路,看了您以前发得有同板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技嘉的78LMT-S2好修嘛,我手上有7、8块,自己只搞好了2块,还有些板子是电源全出,时钟全有,P ...

南桥坏了 ,一般来说 条件都满足 了 不跑吗 杀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坏了 ,一般来说 条件都满足 了 不跑吗 杀南桥

这样啊,我试试

网友:
外设都拆了  声卡 网卡   COM 芯片都拆了
在杀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