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模糊

楼主(2020-03-21):
原本是缺vgl电压灰屏,准备换边板,结果边板拆下后vgh、vgl电压正常,看来是屏的问题,不是边板问题,直接手工焊回。
参照坛友的帖子拆电阻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062

反复测试,拆掉如图的两个电阻后电压恢复正常,但是显示变模糊,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教大佬们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A:
到底是花的还是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花的还是看不清

现在是看不清 ,分辨率超低的那种,不花

网友:
屏幕报废直接更换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很少遇到

网友B:
但一般都不好修的,很多都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一般都不好修的,很多都是屏本身的问题

排除法确定是屏本身的问题。不过引用的那个帖子里去掉好几个电阻就恢复了,我这个不行。

网友C:
把电容补上看看   可能就越是一下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补上看看   可能就越是一下电容滤波不良

量了下空的两个电阻焊盘的电压,都是29v左右,一个接上后闪屏,一个接上后灰屏,周围其它电阻5v左右,屏的主要供电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