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820-00165-A的主板原装电源不能用组装电源可以用

楼主(2020-03-21):
机器故障为进水的 图1标注了 第一个电阻黑了,第二个电阻没了,更换过后机器正常开机使用,交给客户后客户回去发现说电源不能用,后来拿来发现客户的原装电源就是不能工作,可调电源和高仿的电源都是可以使用的 ,这个就很不明白了  所以求教论坛大佬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直接跟他说 电源有问题 换换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跟他说 电源有问题 换换换换

问题是客户办公室有其他苹果电脑,换其他人的电源不能用,自己的电源给别的电脑又可以用,客户也不傻,知道不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B:
原装电源是带保护的,实际故障是主板上隔离管短路了,可调电源和组装电源不带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源是带保护的,实际故障是主板上隔离管短路了,可调电源和组装电源不带保护功能

那大佬 就用国产电源时间长了 会烧机器吗  会对机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还有换个小板,再认真看看小板是否有断线,小板上那个6脚的管子拆了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隔离管相关问题,你那两个电阻是无关紧要的JTAG信号。

网友:
找个原装的电源来,安不开机的时序来修不就得了,论坛有这个机的时序的。你可调电源用的是什么头?我都是用原装的的电源剪线头来用的。给你看看我的

网友:
这里进水了,说不定ec都进水了。

网友:
你的电阻是焊得正确的吗?

网友:
对了,也可以把EC取下来看一下是不是里面进水了哟

网友:
论坛有这个机的时序的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  隔离电路  等等。。。。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是适配器检测有问题吧查一下主供电芯片周围看看

网友:
换电源板试试吧

网友C:
换充电芯片试试!我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充电芯片试试!我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谢谢 已经和客户对换电源 客户已经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