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g2010 lcd改led二板合一

楼主(2020-03-21):
哈哈!其实就是把恒流板粘到电源板的高压处了。作为强迫症患者,最不喜欢各种“乱”。好了步入正题,将高压部分元件下掉,恒流板使用双面胶固定到主板,位置正好跟原灯条接口吻合。如下图

因为走线占用了螺丝孔,所以将固定电源板的螺丝柱干掉了

最后效果很完美!

谢谢!

网友A:
细节处理仔细的,可惜屏亮度不能调了

网友:
细节处理仔细的,可惜屏亮度不能调了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细节处理很仔细的,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处理仔细的,可惜屏亮度不能调了

亮度直接接到驱动板上

网友:
哈哈。改的挺干净

网友:
恒流板你用泡沫胶固定稳定吗

网友B:
受热了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热了会不会掉下来

四个角再用热熔胶固定下。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2020-09-12):
高手,顶一个

网友:
负责任的维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