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1):
x556uv有没人改过CMOS电子。。

网友A:
楼主想怎么改
znza2012
电池,没坏。。但是一没电WIN7进不去。。想加个电子可以保存BIOS
详情

网友:
不想换电池,就在RTC加个电池上去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保存BIOS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怎么改
电池,没坏。。但是一没电WIN7进不去。。想加个电子可以保存BIOS

网友:
啊 这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一般有电池座 没打料。补上电池座和二极管

网友:
找下 点位 找rtc供电线路 补上元件 这个论坛有人发过贴改过类似的

网友:
保存BIOS设置

网友:
这个机没零件可以补。。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