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502 电池不能开机但能充电进水维修

楼主(2020-03-21):
MacBook pro进水不开机,处理完主板进水部分后通电测试可以正常开机。装机测试,进系统后电池打,检查发现是电池小板上的4脚的电阻开路。到坏电池上找了一个电阻换上,接上电池后可以充电,拔了电源立即断电,单用电池测试不能开机.测量pp3v42 g3h只有0.2V。检查U7090供电发现R7002 10欧的电阻一端有12v 另外一端只有0.3左右,测量阻值变大了。由于没相同型号的料板,只找到一个25欧的电阻装上,装上电池开机测试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电池小板上的电阻

网友A:
苹果没有3.42V怎么开机的 毁三观

网友:
是哪个很小很小哪个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没有3.42V怎么开机的 毁三观

插电源线有,接电池没有

网友:
高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4脚电阻是电池系统总线的吧

网友:
我有一台a1502  4颗内存的 开机滴滴滴 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