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AM3掉电

楼主(2020-03-21):
测量U18的第13脚电压低,把13脚相连的三极管QN4拆掉电压正常。正常开机。

网友:
没这个板子,这个IC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嘛?如果每个分享帖子都有故障现象、检测分析过程就完美了!

网友(2020-08-28):
楼主技术不错 小白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