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15ISK 外接正常,内屏黑屏,无屏供电,怎么修?

楼主(2020-03-21):
直接进正题,联想小新700-15ISK 外接正常,内屏黑屏, 拆开壳 换了一个屏 也一样。后查 发现这个好像是新型的EDP接口,屏接口定义好像跟其他一些30针的屏不一样的 ,后发现屏供电VCC 是用一个5脚IC转换过来的,这个IC的没有EN开启电压。屏灯的供电19V是有的。接下来不知道什么查了, 下面这个屏接口定义,是不是12 13针先有3.3V 供电 然后才能发出屏检测电压给主板,然后主板来识别到屏后,再发出LED灯开启电压给22针?

联想700-15ISK的屏 是上面的接口定义

网友:
还没碰见过这样的笔记本

网友:
外接显示  桥U都是有可能的  慢慢修吧

网友A:
你这不是有图子么,应该好修呀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屏线接口缺什么电压

网友:
换屏试过没有?这个机器的屏经常出问题的,,这个屏还比较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有图子么,应该好修呀

压根找不到图纸啊,这是网上找其他机器或者EDP接口资料对比出来的 只有EPD接口部分资料,没有这板的图纸呢。。

网友B:
插上屏幕上电完成测一下EDP_HP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上屏幕上电完成测一下EDP_HP是不是高电平

EDP_HP没有高电平。。。。。。。。。。但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先有屏供电才有的,,而LED的19V电压有。

网友D:
都知道屏供电IC了,强给个电试下。这款机屏线也易坏的。

网友:
换个屏幕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DP_HP没有高电平。。。。。。。。。。但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先有屏供电才有的,,而LED的19V电压有。

先有屏供电,背光供电,然后屏发出EDP  HP,主板收到EDP  HP后,发出背光开启信号。
EDP  HP是经过一个电阻上拉成1.8V,又受控于一个MOS管。
你在仔细判断一下,这个屏线出问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有屏供电,背光供电,然后屏发出EDP  HP,主板收到EDP  HP后,发出背光开启信号。
EDP  HP是经过一个电 ...

如果是先有屏供电,而我这个没有屏供电,屏供电是有一个3.3V转3.3v 5脚IC转换的,这个IC的EN脚也没有电压。。。 我直接3.3V屏供电,EDP  HP也一样没有1.8V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知道屏供电IC了,强给个电试下。这款机屏线也易坏的。

屏线我拆开包纸 一个针一个针 量了 表都叫,说明各线都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先有屏供电,而我这个没有屏供电,屏供电是有一个3.3V转3.3v 5脚IC转换的,这个IC的EN脚也没有电压。。。 我直接3.3V屏供电,EDP  HP也一样没有1.8V高电平。

我昨天问了一下工厂的同事,插入屏幕的时候EDP HP会被拉低,EDP是由显示芯片发出的,这个是正常的。然后屏供电的电压,是在显示芯片发出的EDP HP被拉低后,由显示芯片发出EN开启信号,控制屏供电输出,主要查一下显示芯片

网友:
重点是5脚的小IC管子,先拿下来,再上电测试,试试第一脚和第五脚 直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问了一下工厂的同事,插入屏幕的时候EDP HP会被拉低,EDP是由显示芯片发出的,这个是正常的。然后 ...

意思是说,还是归到主板的显卡芯片上来了,,可能是显卡问题了。。但外接可以显示,回想下,难道是虚焊了?需要试着加焊显卡芯片试试?跟BIOS有关系吗?  还是直接上手术台?

网友:
以前碰到过有转换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说,还是归到主板的显卡芯片上来了,,可能是显卡问题了。。但外接可以显示,回想下,难道是虚焊了?需要试着加焊显卡芯片试试?跟BIOS有关系吗?  还是直接上手术台?

解释一下我指的显示芯片不是显卡,是一个转换芯片,EDP接口是一个数字输出接口,显卡发出的是模拟输出。3V的开启信号也是这个芯片发出的,如果这个芯片坏了,就没办法发出开启信号,同时也无法和显卡或CPU核显通讯。

网友E:
这机器屏线接口经常容易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屏线接口经常容易松动

如果不插屏,应该是不会有屏供电产生的是吧?还插不插屏 只要板正常 都会产生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知道屏供电IC了,强给个电试下。这款机屏线也易坏的。

听说这个机子不插屏线会不出集显供电是真的吗。

网友:
我想问一下,没插屏线集显供电有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说,还是归到主板的显卡芯片上来了,,可能是显卡问题了。。但外接可以显示,回想下,难道是虚焊了 ...

我手里有片这板子 被上一个维修同行给拆了一堆零件  由于没有图纸  我好不容易补齐了零件  结果CPU核显是坏的   看到坛子里好多人说屏幕不亮之类的问题  我感觉是CPU挂   黑胶CPU  加焊无果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手里有片这板子 被上一个维修同行给拆了一堆零件  由于没有图纸  我好不容易补齐了零件  结果CPU核显是 ...

CPU核显坏了,一般外接显示器也不会有显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核显坏了,一般外接显示器也不会有显示了吧?

不打驱动可以正常显示  打上驱动就不行了

网友G(2020-11-07):
最后怎么解决的,楼主

网友(2021-09-20):
有?这个机器的屏经常出问题的,,这个屏还比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