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因特尔 7-10和TXE 1-2改ME方法

楼主(2020-03-21):
在本节中,我们以一个模型的SPI / BIOS映像转储为例,该模型随附ME固件版本9.1.x.xxxx和SKU 1.5MB。但是,所有ME 7-10和TXE 1-2固件也是如此。1.从“英特尔管理引擎:驱动程序,固件和系统工具”或“英特尔可信执行引擎:驱动程序,固件和系统工具”线程,确保您已下载正确的系统工具包并解压缩。 2.从“ 英特尔引擎:固件存储库”线程中,确保已基于主版本/次要版本下载了正确的存储库包并解压缩。3.使用ME Analyzer打开转储的SPI / BIOS映像,以查看我们需要的主要/次要版本以及SKU。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因此,我们的SPI / BIOS映像转储具有带有1.5MB SKU的ME 9.1固件。4.浏览存储库包,将相同SKU和主要/次要版本(如上所述)的相同(或尽可能相似)的ME / TXE RGN固件复制到某个地方,然后将其重命名为“ ME Region.bin”或“ TXE Region.bin”,具体取决于您使用的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因此,我们选择固件文件9.1 .25.1005_ 1.5MB _PRD_ RGN,该文件与我们在ME Analyzer上看到的完全匹配。例如,如果转储的SPI / BIOS映像具有ME 9.1.37.1002,我们将选择ME 9.1.32.1002,因为我们想要的是EXTR而不是RGN。因此,我们将“ 9.1.25.1005_1.5MB_PRD_RGN.bin”副本重命名为“ ME Region.bin”。5.从系统工具文件夹,转到Flash Image Tool子文件夹并运行fitc.exe。拖放要清除的转储SPI / BIOS映像。完成加载后:
  • 转到“构建”>“构建设置...”,取消选中“生成中间构建文件”的选项,保留所有其他设置不变,然后单击“确定”。
  • 如果您正在使用配置为任何“英特尔(R)C600系列芯片组”(Patsburg SKU)的ME 8固件来处理FITC v8.1.40.1456,则必须仅将ME区域用于清理过程,而不是SPI / BIOS映像。因此,如果您有SPI / BIOS映像,请首先提取ME区域,然后将其加载到FITC。这是由于FITC错误所致,在使用裸机区域图像时,未正确显示/传输Patsburg设置。更多信息可以在这里找到。当您在FITC上加载裸机ME区域时,如果顶部栏中的SKU与加载完整的SPI / BIOS映像时看到的不匹配,请确保首先进行相应的调整,并且不要将其留空或保持不变。
  • 如果您正在使用ME 9,请转到“闪存映像> ME区域>配置>引导防护”,并确保“引导防护配置文件配置” 设置为“未知”。如果将其设置为“未知”,请将其更改为默认值“ Boot Guard配置文件0-No_FVME”。另外,转到“闪存映像> ME区域>配置>集成时钟控制器”,并确保“默认锁定启用掩码” 设置为“未知”。如果将其设置为“未知”,请将其更改为默认值“ 0:默认”。
  • 如果您正在引擎区域而不是SPI / BIOS映像上,请转至“闪存映像>描述符区域>描述符映射”,并将“闪存组件数”设置为“ 0”。
  • 如果您使用的是ME 7-9或TXE 1,请转到Flash Image> ME / TXE区域>配置>支持的功能,然后将“永久禁用英特尔(R)防盗技术?”设置为“是”。自2015年1月起,英特尔防盗技术就已经停产,如果现在激活,可能会导致问题。
  • 如果您正在使用ME 7-9处理SPI / BIOS映像,请转至Flash映像>描述符区域> PCH皮带> PCH皮带2,并将“ Intel(R)ME SMBus MCTP Address Enable”设置为“ false”。另外,将“英特尔(R)ME SMBus MCTP地址”设置为“ 0x00”。这些是Intel防盗技术设置,并且当禁用前者时,这些更改将停止在Intel MEManuf工具上看到的“ MCTP 3G”错误。 注意:这两个设置是在Flash描述符(SPI / BIOS映像的第一个4KB)而非引擎区域中设置的。因此,要使它们适用,您还需要通过准备完整的SPI / BIOS映像(FD + ME + BIOS)或通过诸如带有-desc命令的Flash编程工具之类的工具手动刷新FD,来重新刷新FD 。
6.转到“文件>另存为”并保存配置xml文件,在这种情况下,该文件名为“ config.xml”。然后,关闭FITC窗口。7.在FITC文件夹中,现在应该有一个以输入文件命名的文件夹,在这种情况下,其名为“ Z97OCF1.80”。输入“ Decomp”子文件夹。那里应该有许多文件(BIOS区域,闪存描述符,OEM区域等),包括“ ME Region.bin”或“ TXE Region.bin”文件。取在步骤4中保存的先前的“ ME Region.bin”或“ TXE Region.bin”文件,然后将其复制到当前“ ME Region.bin”或“ TXE Region.bin”文件所在的位置,以有效地替换它。8.再次运行FITC。从“文件>打开”中,选择步骤6中保存的配置xml文件,然后将其打开。9.单击“构建映像”图标(或“构建>生成映像”),它应成功完成。 10.现在,在FITC文件夹中,您应该看到一个名为“ outimage.bin”的文件,该文件是转储的SPI / ME / TXE映像,其中的Engine区域具有Configured DATA部分,其中未存储任何不需要的“ Initialization”信息。 11.现在,您需要验证生成的图像具有与导入的图像相同的已配置DATA设置。
  • 从FITC的目录(文件夹,fitc.ini,fitc.log)中删除所有剩余的临时文件。运行FITC并拖放输出文件。转到“文件>另存为”,并使用描述性名称(例如“ after.xml”)保存配置xml文件。然后,关闭FITC窗口。对原始图像重复此步骤,最后应得到两个配置xml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分别命名为“ before.xml”和“ after.xml”。在任何支持XML的比较工具中打开这两个文件,并检查是否有任何差异。如果在第5步需要更改这些设置,则除“ InputFile”字段和可能与英特尔防盗相关的设置(例如“ SmBusMctpAddrEn”,“ SmBusMctpAddr”和“ ATPerm”)外,其他设置应相同。
  • 将输出文件导入到ME Analyzer,并检查主要/次要版本和SKU是否与以前相同。另外,确保将类型报告为“已提取区域”,这意味着输入的图像已配置为OEM / FITC。ME Analyzer无法检查/验证DATA部分是否已配置并且尚未初始化,但是如果正确执行了上述步骤,则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 作为额外的验证步骤,您可以在一个FITC窗口中打开原始SPI / BIOS映像转储,在另一个窗口中打开输出映像,并快速手动检查两个引擎区域设置是否相同。如果您已经通过配置xml文件进行了检查,则不需要此方法,因此不建议使用此方法,因为某些设置在FITC窗口中不可见,而仅在配置文件中可见,并且需要大量时间进行手动比较。
12.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一旦在目标系统上刷新了新的经过清理和配置的SPI / BIOS转储或引擎区域后,请使用命令fpt -greset运行Flash编程工具,然后等待系统重置(不会丢失任何设置)。此步骤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强制引擎协处理器重新初始化并正确接受对其SPI / BIOS映像区域对应项的任何更改。
  • 如果您在引擎区域而不是SPI / BIOS映像上工作,请确保输出区域在输入/转储区域的大小相同。为此,请从输入/转储值中减去输出区域的大小,以得到差值,该差值是需要使用十六进制编辑器在输出区域末尾附加的0xFF填充量。例如,在大小差异为0xA000的假设情况下,需要在HxD十六进制编辑器中调整输出区域,如下所示:
回到顶部

Intel ME System Tools v10.0 r7.rar

Intel ME System Tools v9.5 r6.rar

Intel ME System Tools v9.1 r7.rar

网友A:
  大神  840 G1   开机 报错红字 WANING!!-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 !  这个怎么解决 !~~~~ `````````````````  我用 DOS  +  AMTBrand 这个软件    弄过 还是  一样 报错红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  840 G1   开机 报错红字 WANING!!-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 !  这个怎么解决 !~~~~ ``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4rvRv5L3kE  看下这个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4rvRv5L3kE  看下这个视频

警告机器未处于提交状态
警告:此BIOS 不可用于生产。
下载AMTBrand工具

Brand11:
1.将文件夹Brand11复制到格式为FAT32的USB密钥的根目录。
***您的USB密钥的根目录中应少于40个文件夹和文件。***
2.转到F10->系统配置->引导选项-> UEFI引导模式
->按“ Enter”启用EFI引导->选择“ Accept”->保存并退出。
3.按F9,然后按“ 从 EFI文件启动”,然后选择USB密钥-> Brand11-
> Bootx64.efi->按Enter键运行startup.nsh。4.按
菜单提交AMT和AT。
选择1提交带有AT的VPRO,选择3提交带有AT
5的Non-VPRO 。按9,然后按Enter键进行锁定 描述符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6.按F9,然后按“从EFI文件引导”,然后选择USB密钥-> Brand11-
> Bootx64.efi。你应该看到消息“通行证!这款机器配置”
7.重启F10和禁用EFI启动模式。做完了

Brand12:
1.将文件夹Brand12复制到格式为FAT16 / FAT32的USB密钥的根目录。
***您的USB密钥的根目录中应少于40个文件夹和文件。***
2.转到F10->系统配置->引导选项-> UEFI引导模式->按“ Enter”启用EFI引导->选择“ Accept”->保存并退出。
3.按F9,然后按“从EFI文件引导”,然后选择USB密钥-> Brand12-> Bootx64.efi。
4.按照菜单提交AMT和AT。

1.将文件夹Brand13复制到格式为FAT16 / FAT32的USB密钥的根目录。
***您的USB密钥的根目录中应少于40个文件夹和文件。***
2.转到F10->系统配置->引导选项->引导模式->选择“ UEFI Hybrid”模式->保存并退出。
3.按F9,然后按“从EFI文件引导”,然后选择USB密钥-> Brand13-> Bootx64.efi。
4.按照菜单提交AMT

网友:
楼主微软的bios 能不能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警告机器未处于提交状态
警告:此BIOS 不可用于生产。
下载AMTBrand工具

  我有下载 个 这个  工具  但 好像  跟你的不一样  ,你的在哪里 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4rvRv5L3kE  看下这个视频

  你这个  视频链接 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视频链接 打不开

*词语被过滤*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下载 个 这个  工具  但 好像  跟你的不一样  ,你的在哪里 下载的

https://vinafix.com/threads/seri ... -and-wndmifit.90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vinafix.com/threads/series-number-hp-hp-dmi-nbdmifit-and-wndmifit.9005/

这个 网址  里  没有看到 有这个 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840 G1   开机 报错红字 WANING!!-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 !  这个怎么解决 !~~~~ `` ...

刷一个完全清空的BIOS 自己用软件写

网友:
这个 网址  里  没有看到 有这个 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视频链接 打不开

我重新上传了一个视频 在我空间  你看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重新上传了一个视频 在我空间  你看下  希望能帮到你

  好  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重新上传了一个视频 在我空间  你看下  希望能帮到你

  你这个 视频     跟我说的 不是  是 一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视频     跟我说的 不是  是 一个问题

你能  上外网  能不能帮我   下载AMTBrand   这个工具

网友:
好复杂,看的眼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  上外网  能不能帮我   下载AMTBrand   这个工具

AMTBrand

amt_brand_tool_hp_download_15_8760557670.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