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德利UT61E 改充电 万用表改充电

楼主(2020-03-21):
                   本人为新人 自学维修
优德利UT61E这款表不带自动关机,总是忘记关机 电池不耐用 淘宝买一个充电电池但是没电还要拆下来充电 等充好了在安装回去浪费时间,闲着没事干改一个充电口  下面上图

网友:
楼主改得很不错,美观!方便!实用!

网友:
楼主改得很不错......体现了DIY精神

网友:
不错我也是这块表 因为忘关浪费好几块电池了  ,也不忍心改它先用吧。

网友A:
看我的无损按照,(里面放一个1860电池➕一个升压板升压到9v,上部加一个锂电池充电板)
ps:旁边不用太过仔细看,不小心被我的疯抢吹变形了

网友A:
上部没用用AB胶固定,怕以后坏了不好维修(但是麻烦的就是热熔胶充电温度一高,就融化变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无损按照,(里面放一个1860电池➕一个升压板升压到9v,上部加一个锂电池充电板)
ps:旁边不用太过仔细看,不小心被我的疯抢吹变形了

改的真丑   表的外皮伤痕累累

网友:
带螺丝孔  能固定我才买的

网友:
牛逼 ,很佩服楼主的耐心 ,我是没这个耐心 做这个

网友:
手动表好用,便宜

网友C:
我是用用升压板配合18650(觉得容量不够的多并联几个),常年不关机,充电5分钟够用大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的真丑   表的外皮伤痕累累

:Q:@:lol:Q:@:lol:Q:@:lol:Q:@:lol

网友:
这种动手能力值得学习和提倡!完美!

网友:
败家败家败家……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楼主改的真好。万用表厂家不思进取,万年不改进。这种表早就该改成内置锂电,安卓或者typec接口。还有那个自动息屏,每次唤醒真的麻烦。休眠权限应该下放给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用升压板配合18650(觉得容量不够的多并联几个),常年不关机,充电5分钟够用大半年,

正品18650一个容量就3000毫安时了,两个串联电压够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部没用用AB胶固定,怕以后坏了不好维修(但是麻烦的就是热熔胶充电温度一高,就融化变形了)

可以用704胶固定,耐高温,而且绝缘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用升压板配合18650(觉得容量不够的多并联几个),常年不关机,充电5分钟够用大半年,

万用表是精准仪器 安装升压板不干扰万用表吗?????????????

网友:
这个表可以改主控芯片实现自动关机吧,买过四五块都改过了

网友:
笔记本电池两节。充了用半年。

网友:
哟 大大有吃嘞

网友:
好方法,有待学习!

网友:
尽量用C口充电器 不用看反正

网友:
另外 升压板对测量多少是有点影响的

网友(2020-04-29):
两块手机电池或18650串联.18650最好加个二串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