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4,显示,就是不能进pe,也不能装系统

楼主(2020-03-21):
不能进Win10Pe,到桌面就蓝屏,蓝屏带码看图,代码有时不一样

网友:
今天遇上二台这样的了,一台SONY,一台飞行堡垒,没辙了。都能进PE,导入系统后,圈圈转着就出现楼主的界面了。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装系统真的很困难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就是联想的品牌机好处这种问题。上次我遇到的那台忘记怎么弄了,反正搞了半天才搞成功,硬盘都格式化了,最后好像是从BIOS设置里设置了什么东西搞好了。要么就是换了系统搞好了。

网友A:
bios设置问题,更改过后,用微pe进去安装

网友:
bios不行 就干CPU 嘿嘿

网友:
把硬盘摘出来,在台式机上ghost走完100进度 ,装回笔记本让他自行安装就可以了。这是终极解决大法。

网友:
估计是硬盘出问题了,换个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硬件 内存 显卡 CPU

网友:
你在BIOS里面的启动顺序把硬盘设置为不启动,然后用U盘进PE重新安装就可以了,装完之后再设置硬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问题,更改过后,用微pe进去安装

设置哪里,都改过,安装版的系统也装不上的

网友:
基本cpu问题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CPU坏了,换过

网友:
百分之九十九CPU挂了。

网友:
每次代码不一样,先干BIOS,再不行就怀疑CPU了

网友:
SATA模式改IDE然后在装一下看看

网友:
排除PE问题的话,CPU或内存

网友B:
碰到个外星人 也是这个情况 好像是南桥坏了
shixuh
定了南桥了,准备换了试试
详情

网友:
百分之九十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个外星人 也是这个情况 好像是南桥坏了
定了南桥了,准备换了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我有一个机子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