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华硕 FX50J 板号 X550JX REV :2.1 触发开机电流为0.510 不动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0-03-21):
今天接到一台ASUS FX50J 板号是 X550J REV :2.1 的机器,插上电按开关上电到 0.550 就不动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BIOS也刷过几个,请求大神分析一下这样的电流是板载内存,还是什么问题
华硕

网友:
平台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短路了这是

网友:
用风枪预热CPU和桥试试,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查时序看看到哪了。

网友:
这个机器电压如果都正常的话,要换桥的可能性很大,测下平台复位,这个机器换桥是通病

网友:
新手路过,以后也的注意了。。。。。。。。。。。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cpu坏,通病

网友:
怕是cpu挂了吧

网友:
各电压正常的话,CPU坏的多!!!!!!

网友:
查供电 查复位
查总线 南桥 CPU

网友:
各电压正常的话cpu挂了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吧

网友:
三板斧干他一斧子

网友:
你这个待机电流是多少?我的是0.05A不触发,感觉有点点偏大

网友:
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