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197wa,通电第一次亮一下就熄,拨电通第二次亮。

楼主(2020-03-21):
联想显示器L197wa,通电第一次亮一下就熄,拨电通第二次亮。循环如此,通电奇数次电源灯闪一下就熄,偶数次则能正常点亮。求助各位大虾,谢谢大师们。

网友A:
这种情况基本上原因两种,第一种比较简单就是电源板电容爆了,拆下来换新电容就OK了,注意正负极,第二种情况就是某根灯管坏了,更换灯管比较麻烦,不建议小白尝试,可以找老师傅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基本上原因两种,第一种比较简单就是电源板电容爆了,拆下来换新电容就OK了,注意正负极,第二种情况就是某根灯管坏了,更换灯管比较麻烦,不建议小白尝试,可以找老师傅修

电源板已换,仍然如此。

网友:
通电偶数次一直可正常使用,奇怪。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怎么刷Bi0S,教一下详细方法

网友:
刷程序不如TB买一块驱动板,我觉得还是灯管可能性比较大,可以考虑改LED

网友:
拆开来,不亮的时候测下电源的,电压啊

网友:
这个要看看是背光不亮  还是没有图形,还是 关机状态

网友:
就两个可能 电源板换了 就剩下驱动板了

网友:
拆开。检查电源板。看一下。不开机时看一下12V.5V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
如果指示灯始终亮绿灯,可以考虑背光保护、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