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f2014a

楼主(2020-03-21):
前天接到两台联想显示器 情况是插电源 电源指示灯不亮   拆开测on3.3开启 和19v 供电都没有 也没量其他的 直接更换lnk6764v 插上电源指示灯 亮了 显示正常了

网友A:
楼主如何判断应该直接更换lnk6764v,经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何判断应该直接更换lnk6764v,经验吗?......

是的 这种芯片坏得多 以前也修过一台  这次是两台 一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种芯片坏得多 以前也修过一台  这次是两台 一个型号的

捡钱的节奏呀羡慕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