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维修快一年,积累了点经验分享给大家,大神就见笑了,轻拍

楼主(2020-03-21):
不过内存可以拆掉两个内存smb信号转换mos管(DDR_SMB_CLK、DDR_SMB_DATA)试试。

技嘉主板有时钟有复位但不跑码可以拆掉com芯片试试。

华硕主板822排阻容易坏,这真的是可以先查查看看。

笔记本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上去一点就掉,反复如此,并且可调电源cc灯一闪一闪是过公共点后,后级有短路导致,
充电芯片检测到过流保护了,维修方案是断掉限流电阻,再从电阻通往后级的焊盘上烧鸡看看。

笔记本上面芯片发烫不一定坏,不要想当然,可以拆下来打下值看看,如果有备件那就直接换。

笔记本某一路供电短路可以直接在电感上引出条线烧鸡不用拆电感。

笔记本公共点有短路但非大短(比如常见的400以下但有值)可以先打各路供电电感的值看看那一路供电的对地值与公共点打值最接近,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这路供电上管击穿导致。

拆板维修笔记本时开关板不好拆下来的话可以用二极管档点下触发信号点位就可以开机,不过推荐把触发信号线引出来更方便。

可调电源开机正常但接上电池和可调电源开机时5a大电流,百分百电池隔离管击穿了,公共点的电和电池电串一块了。

cpu上管击穿百分之90会烧cpu,没烧算命好。3v短路容易烧桥和ec。

烧鸡大法烧机时动作要快,用大拇指根部的那块皮肤去触碰可以地方,那块皮肤温度最敏感。为什么要快?因为如果短路点烧穿了电流就正常了(一般这种情况芯片上会有个洞),这样就很难在发现烧坏的地方了。
一次烧不出等等,调高点电压再继续,不要总通电。和取大封装的mos管一样,底下散热面积大散热快,温度不高容易温水煮青蛙,吹好久吹下来,芯片没烧也半残了,推荐400度,中档风速快吹快取。

笔记本修好装机开机过程中喇叭狂叫一般是键盘键位粘连了导致,没啥好方法也没这功夫换键盘吧。

笔记本不要带电池换键盘会有烧ec的可能,也可能导致部分键位失效,还有就是不要用磨砂橡皮去擦键盘排线,橡皮太粗糙了容易搞断排线铜丝。

thinpad x1 cpu容易坏,现象时待机0.010,触发0.5多掉电,基本上都是cpu挂了不要浪费时间了,该换板换板,我有次相同现象把板载内存颗粒重值了好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有耐心可以试试,怕浪费时间的话,换板吧少年!

thinpad e420 显卡容易烧坏,显卡散热设计的问题,最好不要接这样的笔记本,就算加焊好换好也容易返修。

进水机不要怕,有些有可能就是烧了mos管导致,(如果是保护隔离的mos建议把充电芯片一起换了,算个人习惯吧,换掉更稳些,我说不出道理来)保护电路做得好的话能防止大故障发生,修了10几台进水的基本加装机测试个把小时搞定。。。

单cpu的短路不容易烧出来,碰到短路为0的烧几分钟摸上去也不烫,也许是我电压低了,还是收的钱换cpu吧,换这个手工经验缺一不可,砸手里肉疼。

有些笔记本d有电池短接螺丝,会锁紧c面的某块贴片间接短接主板上电池的供电触点,千万换键盘的时图省事少装那块铁片,否则等下装完机电池模式开不了就好玩了,没经验的估计会怀疑人生!

待机供电信号都正常,上cpu大电流或者电流到快亮机的值时不怎么动了建议怀疑cpu是不是坏了。

笔记本维修待机电流偏大像0.010、0.020这样的,新款的坏建议换ec或者拆掉声卡网卡试试。

笔记本修机过程中难免会把有些绝缘贴纸撕掉,这里给大家一点告诫,电池接口附近的贴纸最好别撕,有次我图省事没考虑这个,插电池锁紧螺丝,冒烟了,后面mos触碰到铁壳了。。。

网友:
绝缘贴纸撕掉

网友:
这真是难得的宝贵经验啊,珍藏了

网友:
有些小问题,能让人半天弄不好

网友:
这个都是平时维修时总结的经验,好习惯

网友(2020-05-17):
看这经验也是一个老师傅了,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这个很不错!

网友:
一年的维修经验。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