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 471泡水

楼主(2020-03-21):
Acer E5 471进水 上电不触发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

机器拿到手上接电不触发,拆开机器一看,被处理过了,没搞好,缺了很多件

内存 USB小板 触摸板排线 开关小板 全进水了

然后开修 把所有件补好之后 (大概就这些东西吧,有些小东西就不拍照片了)
用测机内存接上去   开机 亮机了
我去 屏也进水了

然后进PE测试了一下 键盘竟然是好的,触摸板用不了

然后就不知道咋整了,都换掉呗,估计放水里泡了
头疼

网友:
下次修机器前是不是应该把所有东西测好再修,还是修好再报价呢?

网友:
不修好机器测屏,要拆太烦了。再加上触摸板键盘那些没机器测啊

网友:
测好再修了

网友:
这机器价格不好报啊

网友:
那键盘和触摸板咋测

网友:
这机器还修啊?不应该直接报废得了

网友:
先报价说可能键盘触摸有问题,要修在修

网友:
看着都头大

网友A:
前天修一个商家的也是  主板大短路 修了一个多小时 好了  接上屏一看 尼玛 屏坏的  最后就还原。。。难道每修一个机器 都要先单独测试其他配件是否好坏再动?????????完全不科学啊

网友:
这机器要高了客户不干 要低了 属实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修一个商家的也是  主板大短路 修了一个多小时 好了  接上屏一看 尼玛 屏坏的  最后就还原。。。难道每 ...

我也觉得是,难搞噢

网友:
要我就推掉不修,整机泡水,以后稳定性堪忧

网友B:
厉害。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吧

进水的机器好修啊,哪里进水修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