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3-21):
今天接客户一台1465,说正常使用中突然关机再也开不出来,拆出来测8.4公共电压正常,3.3正常,5Ⅴ没有。测到硬盘供电阻值0欧,原来是硬盘供电短路。

最后更换C7720机器修复。

网友:
一不小心就差点看成了电阻短路了

网友:
楼主,能帮我看看我那个主题,可行吗